七彩虹 mcp68-61 的USB有不起 打供电正常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也正常

楼主(2012-03-26):
  我量1#  5v
  2#3#的对地阻值是500的欧
4#接地都是正常的为撒子插上USB设备不能用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没有BGA

网友:
不一定正确就能用啊。
也有可能是后继出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后继电路!不行的话,就只能考考试试了!

网友:
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