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上网本维修

楼主(2012-03-26):
一台东芝上网本,n280的cpu,国外的机器看不见型号,顾客说摔过,用过一阵就不亮了,接机后发现电源口摔坏了,拆机裸板加电,电流上到0.45a后回到0.4a不动,压按南北桥及cpu无反应,既然摔过就先做桥吧,先把北桥重做了,没反应,有分别做了南桥和cpu。结果一样,这可纠结了,排除了脱焊该不会是bios问题吧,由于没有型号,根据版号又查不到相应机型,怎么办呢?
上网搜了一下东芝上网本的图片及参数,发现跟国内销售的n200系列在外形和配置上都很相似,于是就下了n200的bios刷过就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真是郁闷被顾客误导害我连做3个桥。还好最终问题解决。

网友:
像这种问题看来都要先软后硬的来啊  一步错 步步错 ,

网友:
这样的问题  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