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修不出。。。。。。。。

楼主(2012-03-26):
板号LA-3961P,原来故障挡内存,测时钟没有,找来图纸看发现是辅时钟IC提供 供电正常。9,10脚有0.9V电压,19,20脚有3.3V,     18,17脚没有电压当断开17脚电阻就有0.5V。。IC的时钟都没输出,自身产生的震荡怎么会被拉低,相连的电阻,电容都换过,IC也换了一个新的,没招了,路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可能是IC本身有问题

网友A:
还是ic的问题

网友:
第七脚查了吗,17 18FB是反馈输入输出。。。

网友B:
IC换过明显IC没有问题 查查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没有满足让反馈无输出

网友:
第7脚有了,也是1.8V,...17,18跟TB62501的RC振荡很像,我就以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换过明显IC没有问题 查查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没有满足让反馈无输出

IC上面的条件都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像我上面说的,断开17脚电阻,有0.5V,可以说明18脚是有输出的,但是为什么接上电阻就拉低了,现在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18脚是输入经IC内部电路后从17脚输出,现在已经知道被17脚拉低了,就应该查17脚的外延电路啊,看看这个信号送到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ic的问题

换了一个新的IC,都出现一样的情况,觉得不大像

网友C:
SMB总线查了吗

网友D:
查一下17脚电阻的另一端去向哪了呢?

网友E:
印刷板有漏电,板子受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B总线查了吗

没有,说个理由,为什么要查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刷板有漏电,板子受潮了

对,这板受潮,拿过来,我放去烤了几分钟,这理由好像说不过去

网友C:
南桥通过SMB跟内存通讯的,SMB异常肯定也会挡内存的

网友:
楼主,这是到内存的时钟啊。3脚和7脚的1.8V有没有。芯片没有问题的话,查下9脚和10脚。

网友F:
9脚和10脚没有可以加焊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通过SMB跟内存通讯的,SMB异常肯定也会挡内存的

但是我测得时钟没有,是不是要解决它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9脚和10脚没有可以加焊下北桥。

上面说了,有0.9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面说了,有0.9V

还是可以试着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17脚电阻的另一端去向哪了呢?

17,18脚自身反馈,电阻,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北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