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学员 修复一块仁宝LA-3331P的板子

楼主(2012-03-26):
今天在实践室拿到一块仁宝LA-3331P的板子,  先测各项供电电感对地值,没有明显短路。
上电测试无待机电流,测试保护隔离管不过,PQ4S极有18.V  D极没有电压, G极电压与S极一致。   很明显导通条件不满足。   看下电路PQ4要导通   PQ120也必须被导通且导通后的电压必须被ADP_EN#拉为低才能满足PQ4的导通条件。老师讲仁宝的时候不是讲得这个板,也不晓得这是个什么信号。  管他的开始查ADP_EN#这个信号。
查到了ADP_EN连接运放PU33B的输出端。 ADP_EN#要想为低,运放反向端就必须大于通向端。经测量运放反向端为0V 而同向端为3.8V左右,  运放反向端连接ADP_SIGNAL这个信号《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鸟信号,往后查吧》  查到ADP_SIGNAL这个信号原来来至适配器接口, 个人猜想这个信号应该类似戴尔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很明显这个信号必须要为高, 也不清除这个信号电压值应该多少才算正常,但是很明显必须要大于运放同向端,发现这个信号没接其他什么东东,于是直接在适配器1  2脚和5脚短接。

再上电,电流哗啦啦的上到0.42A,没有上CPU和内存估计差不多了,于是上假负载测试,
CPUVCORE   VCCP  VCCA  基准 PG  复位都正常了, 嘿嘿交给老师上CPU和内存测试吧。

网友(点评):
这不算修复吧,换个适配器就可以用.

网友:
呵呵,经典,戴尔的大口带针头很容易出问题,经常不充电

网友:
不错,电路跑的可以的兄弟。。。看来迅维出来的那些热爱维修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点评):
多的吓死你。。。

网友:
真的是跑电路的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板子和我的一样啊   有显卡板么  没得貌试开不起来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先查BATCAL#啊

网友:
学习了!路过

维修本本》吕浩 -4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 BATCAL#一开始就查了,这个地方电压就是适配器接入电压,高电位导通PQ120,但是ADP_EN#却没有被拉低肯定要查后面的条件了。

楼主果然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先查BATCAL#啊

大哥说的ADP_EN#为什么就一定是低电平呢?这里的是不是有什么原理,小弟新手,对于这个电路困惑了很久很久,大哥能和小弟说一下吗

网友B:
迅维大哥也指点一下好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迅维大哥也指点一下好不

反向推理嘛!  保护隔离管是P沟道的,就必须是低电平导通,  要得到低电平就只能由图纸中的PQ120导通后才能使G极得到低电平, ADP_EN#在运放的另一端直接接的VIN适配器电压, 如果ADP_EN#不被拉低PQ120就不能导通,保护隔离管的G极就得不到低电平,保护隔离管当然就不能过了

网友:
那么.请问你在哪里学的呢?

网友(点评):
迅维学员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向推理嘛!  保护隔离管是P沟道的,就必须是低电平导通,  要得到低电平就只能由图纸中的PQ120导通后才 ...

迅维大哥多谢指点啊,好一个反向推理,多谢

网友D:
我也闷了怎么楼主一来不查PQ120  G及,呵呵好厉害的发向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闷了怎么楼主一来不查PQ120  G及,呵呵好厉害的发向思维

一开始就查了PQ120的, 修好再写得帖,难免会有写遗漏的地方。  其实还有个地方没写,就是我找PU33这个运放的时候,第一天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当时郁闷惨了。 第2天又找才找到,呵呵  写帖就是一会儿的事,修板得修好久哦。

网友(点评):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理解!

网友:
电路跑得很好哦

网友:
挺不错的,一般保护隔离这一块都要涉及到电压比较和反馈,信号有点多,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思路很不错,但是我看的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