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台联想17存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2-03-26):
第一次发帖!请见谅!
今天上午客户送来一台联想17存显示器!说是开机白屏!怎么高都是白的!试了试,确实开机就白!
没办法!现拆开看看!拆开,里面没有动过的痕迹!把电源板拿下来!测了一侧!5V.!12V.!均有供电!白屏灯管也亮了!说明供电和高压基本正常!问题可能是处在驱动板上!
因为我发现,显示器在正常接触记得情况下,是一只摆着的!而在无信号情况下才黑屏!说明显示的高压on信号已经发出!
接着,测了一下驱动板的供电场馆!有3.3!是对的啊!不会是主控挂了吧!
不急!我们来测测屏线就知道了!供电5V、正常!数据线上均有0.5到1.2V电压!那应该是正常的啊!
难道未提出在屏上!把屏打开一看!好像有点糊味出来了!还没通电呢!
说明问题绝对是在家里烧了什么东西!
仔细看了看发现,在供电电感附近有个贴片电容好像变颜色了!用万用表,打了一下。果然短路了!
果断将其拆下,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了上去!然后量了一下电感电压,有1.7v!不对呀!正常应该是5V!看来还有东西烧了!找了半天没看见!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贴片保险!量了一下!他跟电感相通!断电测了一下!有阻值375欧姆!接电测电压!发现,前面是5V!而另一端只有1.7V!哈哈!终于找到了!没找到保险!就直接飞了根线!通电开机!显示正常!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路过~~~!~~~~~

南霁 -5 严禁灌水

网友:
屏 屏线 驱动芯片

网友:
首先要看这几个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有人品啊

网友:
错字太多,更没有图片,希望楼主下次发贴带上图.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不过楼主估计是打字太快了,错别字这多呀,勉强都看懂了,呵呵

网友:
屏一般不修,除非客户同意修坏不赔。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细心,有一台明基显示器也同样白屏。知道屏电路问题没有去修。

网友:
白屏就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没坏都是可以修的。。

网友:
  白屏首先检查屏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