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拆完了,落下个小垫片,不知道哪的了,求助

楼主(2012-03-26):
这17-85镜头,拆了两天,总算比较不错的拆开了。但有个垫片找不到家了,大家有认识它的吗,求助

补充内容 (2012-3-31 16:10):
最后没装那个垫片,排线到了后换上,镜头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最后没装那个垫片,排线到了后换上,镜头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补充内容 (2012-3-31 16:11):
最后没装那个垫片,排线到了后换上,镜头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最后没装那个垫片,排线到了后换上,镜头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补充内容 (2012-3-31 16:13):
最后没装那个垫片,排线到了后换上,镜头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最后没装那个垫片,排线到了后换上,镜头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楼主厉害,镜头都敢卸下来

网友:
兄弟呀,以后拆这种东西,要一面拆,一面照相,不然自己后面都不记得

网友A:
拍照水平太高了,要是更暗一点,我一定告诉你是在哪里出来的!

网友:
看不清呀~   望有知道的 给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水平太高了,要是更暗一点,我一定告诉你是在哪里出来的!

地狱吧~~~

网友B:
我前两天拆了个没看到有什么垫片呀!

网友:
可能不是这上面的,镜头都是拆好拆,装不好装,LZ要记仔细了!

网友:
但愿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LZ拆的还不够彻底,没把光圈和快门也拆了!

网友C:
哥们那排线你是有意给整下来的,还是不小心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那排线你是有意给整下来的,还是不小心呀!

不是有意整的,可能是原来就不结实了,被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弄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拆了个没看到有什么垫片呀!

但愿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干这种细活不必使那么大的力气,会物其必反的

网友:
   这种东西拆的时候要记住怎么装 我原来拆了一个最后装不上了 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意整的,可能是原来就不结实了,被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弄断了。

那你可惨了,那个地方的排线是最不好弄的,排线下面有四根小线很容易断,楼主要小心了!

网友:
好强悍  这个东西真没搞过  拆了估计也会忘记装

网友:
呵呵,这个镜头通病就是这个排线断,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你的图片我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是什么垫片

网友E:
另。换这个排线不需要拆成这样。。。拆这样了,装起来对位麻烦,还涉及手指印了,不擦干净,影响整体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换这个排线不需要拆成这样。。。拆这样了,装起来对位麻烦,还涉及手指印了,不擦干净,影响整体成像

是啊,拆掉后发现真不用拆成这样,而且,已经有好几个指印了。外行嘛,干成这样也难怪了。

网友:
这个垫片,,如果是个黄色的小铜片,装在环形超声波马达三个螺丝脚的位置,调整超声波马达平衡的。不要也可以,就是没这么好

网友:
baidu了一下“超声波马达”才知道它长的什么样子。谢啦版主,你对我的帮助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网友:
我换过那个电机,应该不用这么麻烦的,垫片是固定那个小线路板的螺钉上的

网友:
那个垫片可以不上 没什么 影响

网友:
在镜头内侧 不影响 上次我  问了 我的师傅 他说不影响

谢谢,已经装上了,没上这个垫片,的确没影响。

网友:
就套筒  拧螺丝的  你看看

网友:
呵呵  这种头子拆的时候就一定要牢记它各个零件的位置啊
不然,真的比较麻烦啊
好久没修相机了,都有些生疏了。。。

是啊,最重要就是位置

网友:
我还没有拆过了 下次有机会我也拆拆看

网友(2012-05-03):
没见过这个小东西

网友(2015-07-09):
拆解的时候应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