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SATA 80G进系统这样那样的错误啊,蓝屏啊等等!

楼主(2012-03-26):
该盘很奇怪 MHDD扫描简直和新的一样稳定!装系统要么蓝屏,要么提示无系统,要么本来分好的区丢失
首先通过变换机器和配件等确实证实100%是硬盘的问题!
挂在其他机器上做从盘用其OK 做系统存留的文件都在!复制粘贴文件速度也快也能存留下来!就是不能做系统郁闷啊!
上几张图片大家帮参考下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家族系列的,也没有指令信息,不好判断。
一般可以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那低格一下哦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我用DM低格,低格到10%的时候
提示
failure formatting drive
continue with format?

翻译出来是
格式化驱动器失败
继续格式化吗?

然后点YES 还是不行反复提示
格式化驱动器失败

继续格式化吗?

郁闷!MHDD扫描无比好的盘啊

网友:
不知道用DM清零可以吗!清零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一个盘,MHDD扫描好的,装系统蓝屏。后来发现是分区表出错,重新分区后正常。

网友:
哎!用DM清零!花了好长时间哦!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顶起来!让大家帮看下还有救没有

网友:
清G表,复位SMART表,再清一下0看看,还不行的话,就只有做校准了。

网友:
谢谢楼上版主!哎,不懂科学老火啊!你说的我的一样都不会

网友:
看来,硬盘一定要把握好基础,不然有很多问题不好搞哦

网友:
估计是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