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外激震荡方法维修开关电源和CRT显示器行输出部分的故障

楼主(2012-03-26):
一般开关电源都有多项保护措施,会自动监测电源的多个工作状态,任何一项不正常都会使电源停止工作。对这些复杂的故障点快速定位,降低维修工时成本,就成为更新维修利用的必要条件。我的做法简称是降压外激震荡维修开关电源。所需设备:1.带电流显示的可调电源(0~60V/1A、我是利用调压器加电流表)。2.示波器。3脉冲开关信号源
具体做法是,
(一)        首先使调压器输出最小,并连接到待修开关电源输入端,然后调压器输入加电,并缓慢增加调节输出电压,同时观察电流指示值,不应超过几10毫安。如过电流超值,根据我的经验故障率大小依次为开关管、整流桥、开关管基极峰值吸收电容(电阻)、整流虑波电解电容短路。如果电流表始终没有电流值显示,需检查保险管、限流电阻(10欧姆左右)是否烧断,并通过保险管、限流电阻的残骸现象,判断是工作过流(保险管内干净透明,玻璃无开裂,电阻外观无异常),还是有器件短路造成烧断(保险管变黑、玻璃管上有金属蒸发落下的残余物,玻璃管上有裂痕,电阻外观有损坏痕迹)。引起断路故障多数是由于开关管击穿段路造成,另一原因是整流桥击穿。需检查排除后才能更换保险管和限流电阻,否则加电工作还会被烧毁。遇到开关管坏,一定要判断还有无其他问题,应确保无问题,再把新开关管焊接上后,才能接通正常工作的交流电源。
(二)        当调压器输出达到十几伏时,电路电流是在上述范围内时,可在开关变压器初级与开关管连接端,接入示波器,(注意: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示波器接地端带电,注意安全和防止短路。)把脉冲信号源加在开关管控制极(基极或栅极),利用外加开关信号,强迫开关管工作。观察示波器波形和电流表显示数值,波形应基本为上半个正弦波,峰值在2~3倍输入峰值电压,电流值在100毫安以下。如无异常可缓慢增加调压器输出电压至50~60伏,同时观察示波器波形和电流表显示数值。当维修的是电视机、计算机CRT显示器,最好是断开供行输出的这一路的电源供给,而接入300欧姆左右的假负载,可用电烙铁、电炉丝代替。电路正常时,输出电压能达到额定值的80~90%以上,输入工作电源电压变化时示波器上波形占空比(相位)也会随之变化,工作总电流不应超过300毫安,这时去掉外加的激励开关信号,开关管应能继续维持震荡(示波器波形会有变化)。当调节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达到了额定输出电压,去掉外加的激励开关信号后,开关管不能继续维持震荡,一种情况是震荡控制集成电路及周围器件异常,另一种情况下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震荡集成电路的供电回路有故障。区分这三种故障的方法是,用一直流电源直接给震荡控制集成电路供电,同时断开原供电端和保护控制端,观察震荡控制集成电路输出是否正常,并能否传到开关管控制极(基极或栅极),如有异常可检查震荡控制集成电路及周围器件。如开关管控制极有激励信号,可检查保护控制电路端状态,如确实保护电路动作了,要检查是否误动作,还是确有异常。这一部分通常有光电隔离器件,所以还应检查开关变压器所有输出端的电压,任何一路不正常都会引起保护电路工作造成停振。还要检查震荡控制集成电路供电端电压是否正常,从而保证开关变压器能返给震荡控制集成电路供电。通常这三部分都正常,开关管在低电压下,通过瞬间外激就能震荡工作。我维修有时偷懒就直接用直流电源给震荡控制集成电路供电,代替外加脉冲信号源。用调压器调电压完成前面的步骤。
(三)        当去掉外加的激励开关信号,开关管应能继续维持震荡,这时增加调压器输出电压,同时观察电流和波形,增加到某一值如有异常,可能是某些器件耐压不够,(如开关管)请更换。如无异常可增加调压器输出电压到220伏,这时根据不同负载情况,电流应在~300毫安,波形为上半个正玄波,峰高在900~1000伏左右(确保不超值,我有一次维修电源,更换开关管后检查其他都没异常,只是没认真观察峰值高度,结果多次烧毁开关管,后来发现是并联的电容内部开路失效,造成峰值超高,击穿开关管,更换电容后才从根本解决了问题)。当开关电源外激能正常工作,却不能自己工作时,是震荡部分的启动电路有故障,多数情况是200~300K的启动偏置电阻断路,可用万用表判断。
(四)        当电流和波形异常时,需小心观察,调压器输出增加要非常缓慢。当调压器输出电压增加,而电流急剧增加时,一般是输出有短路点,要认真检查开关变压器各路输出电压,哪路短路哪路电压会很小,接近为0,其他都会有电压值。当电流超大时,且波形下端有震荡波,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有内部短路,造成电感变化,可更换开关变压器,或用电感表测量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量。与次级短路不同是次级各路每路都有少量电压值。波形异常还有一种情况是缓慢上升,即开关时间延长、有缓坡,开关管上功耗会变大,管子温度会升高,这是开关管放大倍数低(大电流工作状态下),应当更换开关管。

三.说明:
1.所述方法及数值是单开关管式的开关电源上的数据,双开关管的推挽式开关电源,方法及思路一样,只是数值有一些不同。目前计算机上常用的是ATX开关电源,是在通常的开关电源基础上,增加软启动电路,开关管转换部分原理基本相似,软启动模块的电路和保护电路各个品牌不太相同,这部分得判断这里不赘述。
2.CRT显示器行输出部分的故障,因其行管工作原理和状态与电源开关管相似,也可完全可以参照上述过程,用降压外激震荡方法维修,加快故障点的确定判断。
3.我的办法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总结改进。

网友:
文章原创,申请转正。

补充内容 (2012-4-9 08:14):
“脉冲开关信号源”,频率20~30K都可以。最简单DIY,用一个开关电源的前级,把监测部分去掉,从推动变压器初级引的信号,可以驱动CMOS管,后级信号驱动三极管。

网友:
“脉冲开关信号源”,是什么信号源呀?频率多少?幅度多大?是成品,还是自己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