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给方正代工G31MXP跑00,郁闷中。

楼主(2012-03-26):
就这么个主板,三块,同样的问题,电压正常,CPU复位1.2V.北桥电压1.25V,所有的供电都正常,触发直接跑00,其中一块布触发,换了晶振ok了,但还是跑00.请高手指点下吧,有谁修过这种板子故障一样的啊?

网友:
CPU没工作呀 !查CPU供电/时钟/复位/VRMPGD

网友:
看来是通病,都触发了,换晶振干啥?

我也遇到过可以触发不跑吗的换了32.768好了的! 梅捷的容易有这毛病!

网友A:
   测试下CPU坐子有没有空焊?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BIOS程序坏了!从新刷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再换CPU测试下。

网友B:
兄弟,我严重怀疑你上的U是不是OK的、、、、、因为有一片修好后还是跑00.  因为是品牌机的板子,所以{ 严重你上的U太低。

网友:
BIOS问题的多,你不会是拿CY2.66来点吧,要上酷睿核心的来点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第一步跑CPU楼主航向你的CPU都没过 查查CPU核心供电打一下假负载  或者换CPU试试

网友:
请问一下,象这样跑00点不亮的情况下如何刷bios呢?  我是新手,

网友:
CPU坐子有没有空焊 要怎么测呢 ?跟我的P35A 差不多我的是 9b

网友:
查CPU,北桥 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CPU坐子有没有空焊?刷个BIOS试试!

BIOs没有问题,绝对,座子也压了,没反应。现在通电,复位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严重怀疑你上的U是不是OK的、、、、、因为有一片修好后还是跑00.  因为是品牌机的板子,所以{ 严重 ...

现在三块这板子,我已经修好两块,其他的U互换过,跟这没关系,现在还剩下那个换晶振的那个,现在突然复位也没有,之前干过南桥的。

网友:
怎么好的,又不说下,浪费大家的心情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我修好的不多 这牌子怪毛病很多呀   表示压力大··

网友:
是啊,2块修好了也不说下怎么好的。

网友:
品牌机的板子座子空焊的多楼主应该是做座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