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H980-WA不通电求救

楼主(2012-03-26):
电源一体板后级有12V输出,没有5V输出!一通电有吱吱的声音,刚一通点有5V等几秒就慢慢消失了,段电后5V有来了!请问各位见过此现象不?请教教我!电源管理芯片是203D6 接300V电的角有个电阻烧的看不清 R233是贴片电阻103 R234就烧糊了,我也换了个103 203D6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芯片

网友:
有大师救救我不,指点一下 谢谢了!99999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拆了驱动板量的电压,我以前遇到过,上驱动板,不出5V,拆了驱动板就出5V 最后换了个431好了

网友:
我多试过了!每次通电会吱吱的响 ,关电后也会吱资的响 吱吱响就有5V,不响就没5V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仔细些

网友:
5v的二极管有没有换过,

网友:
5V输出有问题,不接负载看看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