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3不触发

楼主(2012-03-26):
     本人电路平平,很多时候靠的是经验和一点点电路基础,所以今天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TCL K43待机0.01不触发,测得开机键上有5V的高电平,南乔晶振电压视乎除了点问题,两个脚电压均为0.27,一般情况下不是会有一点小的区别吗?还有U口的输入输出阻值为5百多,南乔晶振的阻值为7百多,对了,此本是顾客自己动手除尘时,弄坏的,好像说在开机的时候不小心用螺丝刀碰到一些小件上了!求高手给分析一下是不是南乔爆掉了呢?

网友:
高抬贵手给点意见吧!看看‘额’多可怜啊!

网友:
南乔晶振两脚的压差一般多少为正常呢?如果只差0.1或则0.2正常吗?

网友:
没人理啊!

网友:
0.1和0。2是正常的,有螺丝掉进去你就先测量有没有短路坏零件烧坏变色,

网友:
看下 时序图把 这样有个方向

网友:
一般0.13 0.27换个台式晶振上去看看,拆时小心点,晶振一碰就坏了

网友:
这个本子南乔晶振两个脚电压分别为0.25和0.27,压差为0.02是不是南乔坏掉了啊

网友:
3\5都有了,压差0.02是不是南乔坏了啊!在没人理就直接换南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