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10开机忘记硬盘保护密码怎么办?

楼主(2012-03-26):
求高手!BIOS密码也忘记了!!急啊 拆了机放电也没用,郁闷。

网友:
期待高手来破解。

网友:
BIOS密码需要刷新BIOS,硬盘密码就要刷硬盘上的码片了

网友:
BIOS 可以刷的  至于硬盘的么  要专门的软件 PC3000好像可以

网友:
要使用编程器刷,拆下BIOS芯片,重新写BIOS资料

网友A:
你必须要有一台编程器才能刷,自己没有就只能哪给别人给你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要有一台编程器才能刷,自己没有就只能哪给别人给你刷了,

哦明白,不能进PE用什么 软件破解么?我看PE系统里面有个破COMS密码的,但破不了。郁闷

网友:
一般软件是破解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