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air os10.7 请密码失败

楼主(2012-03-26):
朋友拿来一台mac book air os10.7的 要装win7
可系统设了密码,又不知道,看了些资料说是能清
就清了 之后就进不去了,小圈在一直滚那滚那,
现在正在自动下载重装呢12小时,呜呜

补充内容 (2012-3-27 09:25):
晕菜菜了, 自己下了一晚上,今天早上来自己启动到登陆界面了 。还是要密码!!呜呜
看来下次要先格盘在装了,这次就打电话要密码吧,可不想再花费12小时了

网友:
ommand+S会进入单一用户模式(single-user mode), mac osx 的单一用户模
式有根准入特权(root access privilege)而不要求根密码(root password)
Command+S 进入单一用户模式
/sbin/fsck -y 执行硬盘检测(只读), 这一步可以省略
/sbin/mount -uaw加载文件系统(读/写)
rm /var/db/.AppleSetupDone 删除初始化设置时的OSX生成的隐藏文
件".applesetupdone"
reboot 重启
机器会重启
开机后貌似重新装机时的欢迎界面. 别担心, 东西全没丢。
就像第一次安装一样,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管理员账号。
在新的管理员下 打开 系统预制 - 账户
打开最下面的锁, 问密码时, 用新的管理员的帐号的密码。
你会看到至少两个账号,新的管理员的帐号和你原来的帐号,
点中原来的账号, 选 密码 - 更改密码。。。
(窍门在这里) 你不必有原先的密码就直接可以设新密码。
点下面的登陆选项 (小房子)
选中   自动以右边的身份登陆, 同时在下拉菜单中选你原先的账号
重启, 大功告成。

就安这个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