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怪毛病 求解

楼主(2012-03-26):
做完系统 .....重启正常....最后到顾客家里就起不来了啊   进系统   重启, 让顾客了拿来了   拿来的时候 不亮,   《是立着放的》.... 准备平放开机箱,看看  平放以后再开机   他突然好了.能启动 有显示。 显卡 cpu 内存 但是重点是  换了电源 不触发   ,新手    高手  望指点

网友:
应该是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在故障时查开机时序 重点S3信号   绿色线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请仔细看一下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板子,要是NV 芯片的主板,大部分是桥虚接, 要是INTER 的 有可能是 U座 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的电源插口插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板子,要是NV 芯片的主板,大部分是桥虚接, 要是INTER 的 有可能是 U座 的问题

inter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