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3。6寸液晶

楼主(2012-03-26):
接了三台三星2494LW液晶,现象全是按开关没反应。触摸版开关。拆机测供电,5V,15V。3。3V电压都正常,驱动板上1。7V也正常。有点像是驱动板上问题(驱动板型号Lovender CODE:BN41-01172A),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这样试过把触摸板上3。3V对地,屏幕闪白光.也没有断线,没思路了,望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说下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先查一下驱动板上电路部分有没有问题。按键板也有可能

网友:
估计是按键板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驱动板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要知道这板子多不好找,程序的问题也有可能不晓得论坛里面有没有,有的朋友上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