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点不亮,测试卡显示NO,是不是9202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昂达N61G不开机,不跑码,测各部分电压基本正常,内存2.62v,内存总线1.32v,桥供电1.5v, CPU供电1.41v 偏低0.1v,VLDT总线 0.97v偏低0.23v, 卡上显示NO,测RT9202 的1,3脚无电压,导致场管不触发,所以不跑码,手头没有9202,想问问有经验的朋友们,这个判断对吗?9202能用什么代替呢? 谢谢!

网友:
你 CPU 内存电压都有了···你还换这个有什么目的··?

网友:
等带高手解答

网友:
只能换个看看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换那个干嘛

网友:
但是CPU电压偏低,VLDT总线 0.97v偏低0.23v,   就是场管没有工作呀?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的,往别的方向查查看

网友:
我的看法,供电好了后,看时钟,复位。

网友:
真是 脚痛 医手上    i  你换那个干嘛                     内存总线电压不是有的吗   ?       查一下 其他的吧 我觉得有时候诊断卡不是很准      关键还是经验

网友:
RT9202 坏了,是没有CPU 供电的

网友:
是我把图看错了,应该是2.4脚没有电压,对场管没有触发,还有如果这个9202是好的,那为什么内存总线电压和CPU 电压都偏低呢?

网友:
补充一下,1脚4.87v ,  2,3,4脚  0v  ,  5脚  5.22v  ,  6脚  0v  ,  7脚4.31v ,  8脚   0.99v
请高手补充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呀,Q28 D极5.22V  S极0.97v     Q31 D极0.97v   S极  0v    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我认为还是9202坏了,导致桥电压过低,那位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
我记得那板子桥容易虚汗 电压不都正常么?

网友:
好想都是很正常的,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
9202 2脚没电 ,先换个试试啊,9202很多的啊,好好找找吧,个人觉得内存电压高是不是量错了,还有这板子吹吹桥啊

网友:
手头没有9202,能用9203代替吗?

网友:
你那个就是9202坏了,它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有这个IC的话先把场管换了,一般都是场管和9202一起坏的

网友:
场管我测了是好的,那我就直接换9202了,还要问一下9203和9202通用吗?

网友:
查查管脚定义吗 9202损坏大  看看桥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