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2-03-26):
3V  5V.开机信号3.3V都有,但是触发不起来,IO没有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A:
查驱动管有没有波波

网友B:
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源开关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驱动管有没有波波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IO的工作条件

IO的工作已经正常了。现在搞定了。

网友C:
就是IO的问题吗 没有达到条件吗

网友D:
你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IO的问题吗 没有达到条件吗

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南桥没有问题,是开机电路中的一个二极管坏掉,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这还真需要仔细啊

网友:
我手头上一有一块这样的主板,电路图中的D3连起来就开机,分开就不开机,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南桥以换过全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没有问题,是开机电路中的一个二极管坏掉,已经解决了

是那个二极管的问题啊,我现在也有一台机器一样的问题,换了io还是一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