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很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2-03-26):
请教电源高手,,有只航嘉冷静王,冷机开机只是通下点,风扇转下,就停了。。。。
通着电过好一会儿能开机,而且也会突然断电。。。。。。

拆下来,直接断绿线,,电源能启动,风扇一直转,好像有点慢,,,,,
这是哪儿出问题了?? 怎么修呢??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先看下电容的问题哦

网友:
先拆进去吧,都没拆进去咋知道呢,在壳子外怎能看得出来哦。

网友:
拆,换输出端电容,或者输入端2个大电容

网友:
楼主通了电,当然要测量一下电压吧,就是没测打开电源看看也容易的很,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就上来问人怎样修

网友:
没有各测试点电压数据,真的没法分析。

网友:
拆开来,检查电容吧,,

网友:
多数是二个大电解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