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请问大家CPU电源芯片的上下开关管的上管栅极G和缘极S的管压降阻值很小很小对吗?是正常的吗,我测了俩个CPU管理芯片的开关管上管的栅缘压降阻值都很小,接近短路。  请师傅们教下我这机器是CPU电源芯片没输出,芯片的供电和开启都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原因   那开关管本身是不短的  可以取下测试就知晓  我在几个高端机器上也碰到过

网友A:
你去查下关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原理。你明白他的工作原理,也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下关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原理。你明白他的工作原理,也就知道怎么修了

是这个芯片坏掉了,没输出,坏掉就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芯片坏掉了,没输出,坏掉就好了呵呵

嗯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