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bios的故障,和怎么处理bios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谁能帮帮我来处理这种问题谢谢了,++++++907535604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BIOS的故障很多啊,比如供电正常不跑码,跑乱码,复位灯常亮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等等...我一般都是去怀疑,我没办法确定,BISO问题,处理步骤,我是这样子的,BIOS放电,再不行就刷BIOS!但刷BIOS之前把原来的BIOS保存起来,这样防止不是BIOS,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