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g不开机

楼主(2012-03-26):
海尔t68g,待机005,待机芯片tps51020发烫。
测试tps51020外围没有短路,ldo5正常,且由ldo5转出来的3v也正常,3V 5v待机电压没出来, tps51020的9脚10脚一直没电压,ec于是直接跟换了一片tps51020,涛声依旧,发烫。
待机也没有别的,跟换一个ec  ite8752e,待机002,正常,按开关,无反应,测试EC的重要引脚:acin 正常
pwr正常,rtcrst正常,但是lidsw为低,明显不正常,由于没有图纸,就把ec的lidsw翘起,在此脚飞线到 EC供电上,机器修复,由于是单板,估计机器不能待机了。

网友:
lidsw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lidsw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能不能发份图纸,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把屏线和高压线插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