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主板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2-03-26):
所有供电正常。。。。有复位
是单桥架构

网友:
求高手解决,同样郁闷中 啊

网友:
G31不是有南北桥的吗?

网友:
呵呵,没看到过G31是单桥的呢!

网友:
不跑码就刷下bios试下罗!再不行就换个IO再试下

网友:
看下桥挂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    是n78c    单桥  不好意思
求解    bios有刷过   老样子  不跑马

单桥不用说啦,看看U座没有脱焊的话估计就是桥这边的问题了,但是最近天气不好,可以用最大风力一百多度加热桥桥底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桥不用说啦,看看U座没有脱焊的话估计就是桥这边的问题了,但是最近天气不好,可以用最大风力一百多度加 ...

麻烦了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了    我去试试

单桥一般就是桥这里的问题,如果是为了学习,你可以测各总线看看,按照时序修、

网友:
昂达N78C 不用说直接干桥  不行就报废。

网友:
听兄弟们都说跟桥有关   那你可以给桥加焊试试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