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G进入系统后掉电是什么原因。。求教~!

楼主(2012-03-2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天逸F31G的本本。集成显卡。装机的时候插内存第一次出现过花屏~拆下内存用橡皮擦过内存。装机正常点亮了。。进入系统直接掉电到待机状态。相当于自动重启
系统到刚准备进入系统桌面就掉电。。。。大侠们谁知道什么问题。。待机电压0。009。。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散热。。。看看硅脂加没

网友:
待机电压视乎是有些高,最小化看下

网友:
如果不是散热问题  就有可能是硬盘故障

网友:
CPU这边有问题吧应该

网友:
检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散热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A:
这样的掉电有俩个原因吧,一个是散热的问题,二个是CPU的管理芯片的CSH和CSL之间并联的三个检流电阻损坏,这个CS电阻损坏会有很多现象出现,当系统在检测显卡缓存区的显存的时候就会出现蓝屏和花屏和白屏,当系统进入到桌面的时候是需要4.0A以上的大电流的时候就会出现掉电,  你去查查这3个并联电阻吧

网友B:
不挂 负载试试  近PE

网友C:
电流 表调到最大

网友:
我手上的图纸跟实物不一样。。请问这三个电阻的标示是什么~能发个这样的图纸给我吗?板号: DA0CW4MB8D0  REV

网友D:
掉电了还能开机么   CPU 温度高不高  CPU 使用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了还能开机么   CPU 温度高不高  CPU 使用率怎么样

还是不行啊。。时钟1脚信号一直没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掉电有俩个原因吧,一个是散热的问题,二个是CPU的管理芯片的CSH和CSL之间并联的三个检流电阻损坏,这 ...

我昨天买了图纸啊~你说的哪3个并联电阻我就是没找到啊。。今天又搞了一天~上午测试上管电压进去~后面没有电进去~不导通啊。。。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 表调到最大

这跟电流没什么关系啊~问题是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挂 负载试试  近PE

进PE情况一样~

网友:
换个CPU 试下,我前段时间有个ACER同样情况 换了U好了

网友:
连散热体一块换了

网友:
估计不是,你看看进PE蓝屏重启不。

网友F:
等机0.09A 不正常,可能不该出来的电压出来了,注意B电压

网友:
裸板试一下

网友:
原因探索中。

网友:
有时候散热很重要,不要小看

网友:
好像感觉就是CPU供电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机0.09A 不正常,可能不该出来的电压出来了,注意B电压

我昨天找的时候~供电上管有电压~不出电~MOS管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买了图纸啊~你说的哪3个并联电阻我就是没找到啊。。今天又搞了一天~上午测试上管电压进去~后面没 ...

那我就以T40为列把检流电阻照给你看。图中的R525 .R526.R527就是检流电阻,它连到1621的13和14脚,CSH就是检流电阻的高端,CSL就是检流电阻的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