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D400BB-60JKA0-FW 05.01C05- ROM 05.BFC固件

楼主(2012-03-26):
      WD400BB-60JKA0-FW 05.01C05- ROM 05.BFC .此硬盘,用MHDD检测,坏道比较严重,要开SF.于是进PC3000,SA STRUCTION  TEST 检测,发现:E1 E2 E3 E4 E5 E9这几个模块损坏,查看模块的重要性,发现:此几个模块是WD盘的SF模块 这几个模块损坏不能自检,于是找同类型盘的模块。同时,此硬盘在进行:HEADS TO TEST 的时候,提示:  Head 0  ..........:Error W : 0 ;R:533      此时我又想,是不是磁头也有问题了。请高手提醒一二。

网友:
这种盘还有修理的必要吗,修好也 不够电费钱

网友:
确实想修理的话,可以找同型号,同容量的匹配固件回写就行了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

1040-COFFF WDC WD400BB-60JKA0.zip

网友:
楼主啊,你提供的固件不完整啊,没有:E1 E2 E3 E4 E5 E9等 我要要的模块。

网友:
此系统盘在进行 固件区检测 的时候提示:Module read error Physical read error C/H/S: -65/0/1 Techno CMD sending error Device Error Detected 51/04 (ABR)
E1 E2 E3 E4 E5 E9模块改了后,检验后,写不进去硬盘。请高手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