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4LED屏问题!

楼主(2012-03-26):
屏型号是N140B6-L08 ,18V供电保险炸开 保险输出端对地短路,紧挨保险两个贴片电容也短路。把两个电容撬开后依然短路,在往下跑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无法进行了
问题

网友:
继续往下测,没多少元件

网友:
修好这个问题,不过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先在就是找不到其他短路的地方 也不想一个一个拆卸配件

网友:
用电压烧一下,看看那地方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