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河洛编程器all-07a

楼主(2012-03-26):
有原包装,定义为8-9成新吧。120不邮出。。

网友:
好用不?能不能  上个邮购地址。我想换个新的编程。

网友:
蛮不错  值得考虑

网友:
有转换座没?

网友:
楼主怎么不仔细介绍下呢

网友:
太老了,单片机的89C的块子恐怕都要出错吧,已经没有用了,“我只是客观的说一下楼主不要介意”

网友:
呵呵,不会出错的。台湾出的,虽然老点,但性能稳定,对于51、52还是通杀的。

网友:
要烧芯片就别买这个,古董中的古董,软件还是dos下的,最多也就是win98下用用,那个接口是特殊并口,要接专用卡的,这个并口同时提供12伏,5伏电源.就这样买去没卡根本用不了的.

网友:
25针的不用专用卡,软件可以在XP下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专用卡,请问这机器的12V,5V电源如何供应?

电源是并口线提供的,没单独电源接口的

网友:
上个河洛软件自己检图看看机器是否正常

网友:
老当益壮,呵呵。不过对于批量写程序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B:
古董级。可以收藏,想用有点难

网友A:
自检一下看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董级。可以收藏,想用有点难

是的,当古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检一下看看正常吗

现在这台机没并口,懒得弄,下次找台电脑试下再上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台机没并口,懒得弄,下次找台电脑试下再上图吧

你这台如果能在普通并口上靠一根并口线工作那真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有点类似于灵异事件了。这个机器我以前就有一台。需要12V,5V电源,原机是通过特殊的并口卡提供供电通讯的,在普通的并口上工作不了的。只有国内仿的才把供电,和并口分离的,不过另带电源接口的。

网友(点评):
经典!这东西只能收藏,没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