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3-26):
有一块200G希捷7200.10 IDE硬盘,前几天用DiskGenius分区后,用ghost系统把文件复制到硬盘上,没有重启。(准备给一台没有光驱、也不能用U盘启动的电脑做系统。)今天把硬盘挂到电脑上却不能启动。把硬盘取下后,挂到另一台电脑上也无法找到硬盘,再用PE启动电脑,PQ 、DiskGenius 、等分区软件也找不到硬盘,MHDD也看不到硬盘,在Bios里也看不到硬盘。(硬盘有转动的声音)。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重新换台电脑和数据线试试   有时候主板也会影响导致认不出硬盘  楼主的情况是硬盘通电  如果之前硬盘是好的 那么应该问题不大或者进主板设置  载入缺省值试试  不行的话  主板放下电试试

分区以前是好的话 损坏机会不大

网友:
一个好盘,就是GHOST了系统,就不认盘了?有点诡异。还是按照楼上的思路处理看看吧,想不到什么别的更好办法。

网友:
最好进终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错误信息反馈

网友:
数据线换过了好几根,可以确定和数据线没关系。在前几天分区的电脑上也不认不出盘了。试了一块V星的板子也不认得。不管把硬盘设为主盘还是从盘都不行。

网友:
先清理一下硬盘接触点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A:
可能是操作不当损坏了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操作不当损坏了电路板。

仅仅把硬盘插拔了一下,可以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