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导通型光藕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是这样的,可来想把一热风枪上的光藕可控硅更换成过零导通型的,以减少对市电的干扰。但更换以后却发现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开始研究起这种光藕可控硅来,但遇到如下的问题。
  MOC3063应该是过零导通型光藕可控硅,为什么从下面所测得的波形图看,还是和非过零导通型光藕一样?照理波形应该是断续的完整正弦波吧?为何还是斩波状态?
  请各位坛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控硅调压本来就是利用斩波来实现的,你不让斩波,那还怎么调压?

网友:
这不对吗?开启信号来了就导通了.
只是开启信号和你想像中的不一样而已.

网友:
此光耦不是用来直接带负载的,IC 说明书中明确提到此问题。尽管你的电路现在能工作,但这种接法本身不符合电路本身的设计要求。

符合要求的接法见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681-1-1.html

网友:
标题

我这是测试电路。估计是交流电压过小了吧。还有,我的那热风枪换上MOC3063就不行,可能是触发脉冲宽度不够吧,以至于功率TRIAC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导通。因为我手动在MOC3063输入端点触产生有效的脉冲,电热丝就开始正常发热了。然而,单片机内的程序没法改动,外部不可能改变脉冲宽度,看来这事也就作罢了。
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MOC30xx是为220V供电设计的,不是为15V的电压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