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OD 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2-03-26):
清华同方K4OD  故障:有背光无显示,可以进系统有声音。
修复: 显卡做过BGA 故障依旧!
换屏:换过一块屏有显示不正常分屏(六个画面)。
没有屏线测试,量过屏显是通的!是显卡芯片坏了、还是显存?(显卡芯片G86-703-A2)。

网友:
显卡问题。。。重植显卡或换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风枪吹一下就亮的。

网友:
显卡问题,最好重新植球

网友:
不一定就光是显卡坏,不是说了换屏有显吗?这个如果是二修机,可能屏上家给换过,显卡也是坏的,无维修价值,最近这情我我也碰到了多次

网友:
建议重做次,或者换个显卡芯片试下。

网友:
分屏的故障通常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重新植锡回焊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