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光平板灯

楼主(2012-03-26):
换下一个上网本LED屏,要用7V的电压才能点亮.
几个ni-mh电池要放电,于是做了这个玩具
电池盒:报废电话机的背面割下的.
电池:数码相机用后报废的ni-mh电池,1.2V一只.
开关管:报废的节能灯上的管I3003
磁环:节能灯上拆下的.
电阻:100欧,1只
二极管:应用4147的高频管,找不到,用节能灯上的4007
铜线:节能灯上的变压器拆出,
外壳:高丽参木箱.

做法:磁环上绕7圈,抽头,再绕5圈,为初级,抽头接电池正极,线尾接开关管B极,线头接开关管C极,开关管接
电池负极.
次级绕线70圈,注意现初级同向,线头接二极管,再接屏正极,线尾接屏负极.高频变压器做成.
次级电压=1.2VX70/7=12V左右,实测1个电池时空载22V,2个电池也是22V ,电压再提高时,输出电压急降.
本来整流二极管后并接电解电容,但接后亮度下降,所以没有接.

网友:
所附原理图(不知有没有错?)

网友:
我记得有本小说叫----看上去很美?楼主再加个调光电路就更完美了

网友:
表示看你的书,又医学,又心理学的,LZ强大

网友:
楼主放那么多书  你是干嘛的哦   不像搞维修的  倒像教授级别的

网友A:
这灯看书有点吃力呀 照照夜路还凑和

网友:
1.没有必要做调光电路,本身亮度不高,电流不足,其次主要是为电池放电
2.书是女儿的,我是企业文员,读文科的.电子只是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看书有点吃力呀 照照夜路还凑和

照夜路也不行,如果在农村,有可能照不出蛇头和脚拇指头.

网友:
太暗了,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想想有些手机的手电筒只一颗LED就那么亮啊

网友:
原因可能是圈数太多,电压过高,而电流不足.
亮不亮不是问题.
用最少器件完成直流变压,任务已完成.
下次再造一个,升为9V的,作9V层叠电池.

网友:
废物利用 有创意 能不能改成 交流可调变光平板灯

网友:
建议你次级的整流要用高频管,滤波电容用1UF的涤纶电容。应为4007再高频电路中勋耗太大,就象你说的加一个电解电容会暗就是这个原因。不加滤波对LED影响会很大的光衰很快的。

网友:
4007偶一般都是用在工频电路的

网友:
多谢指点,这只作一个实验,没有实用意义的.
认同1)4007在高频中损耗非常大.(2)电容起削波作用.(3)电压尖峰对LED有损伤.

网友(2015-03-28):
5楼的同志,维修也有参考书的呀,不全都是电子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