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31 上电3V、5V灯亮,复位长亮,时钟长亮

楼主(2012-03-26):
对台式机不是好懂,求思路,注意,我没插小电源已出现那个情况了,就是上24PIN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小电源4PIN那边应该没问题,板子可以触发,电压都出来了,CPU CORE1。07V,内存才1。7V,还有一个1。29。 1。68应该是给南北桥供电的,奇怪的是触发后复位、时钟又不亮了,复位又正常了,可以复位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地方短路还是?

网友:
楼主说的话有点不明白啊,请说清楚好吗?

网友(点评):
这板。。。。之前自己搞坏的,也不知那里故障,图纸也找不着。

网友:
是不是PCI巢有问题?CPU都有电压了,12V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
呵呵,插电源没按开机针的时候主板只有待机的5V,其他电压都没有的,触发开机了,12V,5V,3.3V才会由电源发出的!  你是修本子多了,本子待机电压很多,台机待机电压只有5VSB和3VSB! 其中3VSB还是由5VSB转换而来的!!!!

网友:
噢,是啊,那不正常的3V 5V了,一插电就亮是什么故障?

网友:
楼主 说清楚点                      实在是不好给你解释          因为 原因很多

网友:
很重要的一点,楼主没说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故障找到了,3。3V变成4。32V,是 不是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