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TravelMate 5530 键盘不能用。大大帮帮忙。

楼主(2012-03-26):
           这台本,本来是不亮,USB口全无供电,硬盘坏。 换通用高压板,修USB接口的两个供电IC。 现在就键盘不能用,换过键盘无效,测键盘接口只有第一脚3.3V,其它全无电压,测对地电阻无穷大。问下大大们接下来要查那里呢?

网友:
向前查,跑线路应该到相应的IO芯片!

网友:
路过,,学习了!

liukuoand -1 严禁灌水

网友A:
只有一脚有电压显然不对,根据图纸查一下供电吧,这种故障应该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脚有电压显然不对,根据图纸查一下供电吧,这种故障应该好搞

你有图纸吗?传一份给我,先谢谢了。 sspyuyygy@163.com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事了  呵呵呵

网友:
测一下鼠标板接口的对地阻值,应该是IO坏

网友:
先换个IO 吧

网友:
先换IO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3309

谢谢,我明天再看看。看电路图上是直接去IO的。

网友:
有结果了吗?告知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ACER机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估计EC坏的几率小,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我修一个宏基的老本本  USB  键盘  触摸板  全不能用  加焊南桥后USB 键盘可以用了 触摸板不能用
EC换了还是一个样  就这样交给客户了  老机器懒的折腾

网友:
楼主有消息分享下啊

网友:
EC可能坏啦

网友:
不应该全部都是无穷大吧,IO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都无穷大,不可能吧,一定是没有细心去测量!CE

测了两次,只有第一脚对地700多。其它全无穷大。在找IO,先换了它再说。

网友:
找找图纸  看看到哪里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慢慢查吧,急不来

网友:
EC 坏的比较多。  先加焊,不行在换个看看

网友:
看图纸是谁管理的

网友:
外接USB键盘能用不?能用就不用换IO了。

网友:
EC坏也有可能,键盘到EC的电路测量一下,如果正常那换个也无防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键盘有一个键用不了,不管是换键盘都一样,后面换了EC就可以,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USB键盘OK的。

那你查下排线、键盘啦。

网友:
一般键盘接口线路直接通往EC的,也有中间经过电容,排阻的,排除软件的话,应该就是硬件了,无穷大,

打经过元件的另一端是否开路,看图纸吧,线路很简单的,自己看。

网友D:
为神马不先刷BIOS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神马不先刷BIOS看看呢...

哦,我去刷了看看,先谢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