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打开网页、播放网上视频或者gpu-z花屏:

楼主(2012-03-26):
怎么判断是gpu虚焊、显存虚焊或者其它原因,请前辈高手指导!显卡是GTX470公版。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zMzMxfDJlOTNjZjVhN2E1ZDQxNWRhMTdhZjI4Y2ViMzk2OTc5fDE3NzcwNjMyODA%3D&request=yes&_f=.jpgattach://523330.jpg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zMzI5fDllZDQ4MTM3MmIwMWY2NWUzMWI4NTU0MDdjMjIwMDUwfDE3NzcwNjMyODA%3D&request=yes&_f=.jpgattach://523328.jpg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zMzI3fGU5NDMwMmYwZGIwNzAyZmVkMWVmMGJmNWQ4NmQyN2NkfDE3NzcwNjMyODA%3D&request=yes&_f=.jpg

补充内容 (2012-3-27 15:03):
用3dmark06、FurMark压力测试、运行孤岛危机游戏几天都不花屏,3D应用都正常不花屏,花屏只出现在2D应用和低负载的3D应用中,如:网页或者播放在线flash视频。

补充内容 (2012-3-27 15:03):
用3dmark06、FurMark压力测试、运行孤岛危机游戏几天都不花屏,3D应用都正常不花屏,花屏只出现在2D应用和低负载的3D应用中,如:网页或者播放在线flash视频。

补充内容 (2012-3-27 15:03):
用3dmark06、FurMark压力测试、运行孤岛危机游戏几天都不花屏,3D应用都正常不花屏,花屏只出现在2D应用和低负载的3D应用中,如:网页或者播放在线flash视频。

补充内容 (2012-3-27 15:04):
用3dmark06、FurMark压力测试、运行孤岛危机游戏几天都不花屏,3D应用都正常不花屏,花屏只出现在2D应用和低负载的3D应用中,如:网页或者播放在线flash视频。

补充内容 (2012-3-27 15:05):
用3dmark06、FurMark压力测试、运行孤岛危机游戏几天都不花屏,3D应用都正常不花屏,花屏只出现在2D应用和低负载的3D应用中,如:网页或者播放在线flash视频。

补充内容 (2012-3-27 15:06):
用3dmark06、FurMark压力测试、运行孤岛危机游戏几天都不花屏,3D应用都正常不花屏,花屏只出现在2D应用和低负载的3D应用中,如:网页或者播放在线flash视频。

网友A:
用表打一下阻值!

网友:
第一幅图花得很漂亮

网友:
開機都沒問題但是進WINDOWS 才會出現對吧~

网友:
又像显卡   又像显存     大家来说说

网友:
画的很美...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想都不用想  是显存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以哦,花的不错,貌似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是显存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B:
现存坏了,用软件测试下,加焊以后不行建议换~!

网友:
是的!开机不花,而且登录系统也不花,主要是打开网页或者gpu-z软件花屏,然后鼠标也有一块色块但可以移动,最后就蓝屏自动重启了。蓝屏代码如下:
Microsoft (R) Windows Debugger Version 6.11.0001.404 X86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oading Dump File [G:\WINDOWS\Minidump\Mini122411-01.dmp]
Mini Kernel Dump File: Only registers and stack trace are available
Symbol search path is: G:\WINDOWS\symbols;G:\WINDOWS\symbols_debug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Unable to load image ntoskrnl.exe, Win32 error 0n2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ntoskrnl.exe
Windows XP Kernel Version 2600 (Service Pack 3) MP (4 procs) Free x86 compatible
Product: WinNt, suite: TerminalServer SingleUserTS
Machine Name:
Kernel base = 0x804d8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8055e720
Debug session time: Sat Dec 24 22:41:32.421 2011 (GMT+8)
System Uptime: 0 days 0:02:11.417
Unable to load image ntoskrnl.exe, Win32 error 0n2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ntoskrnl.exe
Loading Kernel Symbols
Loading User Symbols
Loading unloaded module list
..........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nv4_disp.dll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Use !analyze -v to get detailed debugging information.
BugCheck 100000EA, {88a93da8, 8a1e1740, b84f3cbc, 1}
Unable to load image watchdog.sys, Win32 error 0n2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watchdog.sys
ERROR - could not read driver name for bugcheck parameter 3
Probably caused by : nv4_disp.dll ( nv4_disp!RmEscape+61 )
Followup: MachineOwn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存坏了,用软件测试下,加焊以后不行建议换~!

用vmt:Video Memory stress Test executable,测显存没有报错!dos下的那个因为不支持gtx470显卡所以没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表打一下阻值!

打了pci-e的阻值,没有阻值无限大的,而且数据线阻值都相同,应该没有问题吧?供电和内存数据线还没测,主要没找到显存的引脚定义资料

网友:
路过

默默的帅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我把显存和核心背面的电容电阻用表笔测了下,没发现无限大的或者脱焊的,有个别阻值只有几欧姆,没有同型号卡参考,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显存了,之前我遇到过,加焊显存就好《

网友:
一般我都首先加焊GPU!

网友:
显存的干活 cc

网友:
也有可能是GPU问题

网友:
如果你怀疑什么坏就干什么,等你测完可能这些工作都做好了,除非存在短路

网友:
换掉显存吧,是显存坏了

网友:
软件问题先排除了吧,显卡呀显存都弄过了吧。换个CPU试下,搞不好是CPU的问题。以前修到过一台索尼的在线看视频花屏是CPU的问题,还是intel的U哦。

网友:
已经换了几台机器测试了,排除了其它硬件问题!只可能是显卡问题,而且前面贴出的windebug代码也反映出问题在显卡或者驱动上,但我分析不可能是驱动版本问题什么的低级问题,问题应该在显卡硬件上!

网友C:
這問題我們都會直接更換GPU,大多都會好 另外也有碰過bios的問題~ 供您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問題我們都會直接更換GPU,大多都會好 另外也有碰過bios的問題~ 供您參考

如果要换gpu那就没有修复意义了,就像电视机要换显像管一样!呵呵!:)

网友C:
呵呵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是專門修保固內的顯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是專門修保固內的顯卡

哦!难怪,您是做厂家售后的吧?呵呵!这问题一般与gpu会有关吗?但不像是gpu虚焊。会不会是gpu本身质量不良?

网友C:
今天剛好修一片GTX460 進WINXP 就花了 換GPU 進WINXP正常 跑3D花+當最後藍屏
電腦自動從開機!!
由於MODS無法使用不然可以超頻dram看哪顆有問題 最後DRAM全換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剛好修一片GTX460 進WINXP 就花了 換GPU 進WINXP正常 跑3D花+當最後藍屏
電腦自動從開機!!
由於MODS無 ...

mods也不知什么时候支持fermi,gtx4xx和gtx5xx这一系列,我也是不能跑mods只好搞个Video Memory stress ,也不知道winxp下测得准不!不知前辈遇到过gtx470、gtx480、gtx550、gtx560返厂修的没有,能否介绍点这两款的故障排除经验?如果有真是不胜感激!

网友:
先做下显卡,不行的话就是现存喽

网友:
今天有空测了下显存供电,正常,铅笔法提高0.01v电压,进winxp花屏,一条条白横杠,典型的显存故障症状,外加前面贴图里的那种小方块花,然后卡死重启,根本进不了系统。赶紧断电擦去铅笔印,电压恢复默认。但看pdf和网页等仍黑屏重启!

网友:
看看显存吧!还不行就加焊一下gpu芯片一般能解决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看看,不行的话换显卡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2014-05-03):
像雪花一样 应该是现存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都说是显存,LZ你就试试吧

网友:
LZ你修好了吗?期待……

网友:
感觉像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