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 有时候闪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6):
我地
笔记本
惠普dv2000 显卡从植过 现在有时闪屏在盒盖的时候 ,但不花瓶 是不是 灯管和高压的事呢。请高手指点
闪屏

网友:
事刚刚直的球吗?如果是刚刚做的显卡,看下是不是屏线没装好或压到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LG的 屏幕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没装好,或是没插好

网友:
LG的屏幕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一下板上的贴纸贴没 ?

网友:
不懂说什么

网友:
现在 我发现 是开机一分钟后闪屏, 闪个三五下 之后就好了 怎么用都没问题了,是不是灯管的事 啊

网友(2012-12-29):
就是 灯管的事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事情?

网友:
显卡问题,还是

网友(2013-07-03):
灯管老化了 换灯管

网友:
闪屏有可能是屏线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