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点不转

楼主(2012-03-26):
航嘉HK400-55AP点不转,我会修一下主板,但没有学过修电源,不知道怎么修?刚开始的时候不插4PIN供电,是可以点着转着,但插一下4PIN供电,点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舍不得不要,请各位大侠帮一下小弟的帮,谢谢你们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语言表达不清!试换过电源证明主板是正常的吗?

网友:
我是请教电源的问题。主板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你前面说插4PIN时才不能启动,先查12V、5V输出的滤波电容,试更换看能否启动并测量三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还不能带载则检查高压的大电容和主开关管间的小电容(就是带电测二个主开关管BE脚间电压是否相同,注意手不要发抖、那旁边有高压的)

网友:
4PIN供电是给主板 的,如果不插,能转,插上不转就是主板或CPU的问题。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再有可以直接查电源--绿线与黑线短接如果电源能转,说明电源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前面说插4PIN时才不能启动,先查12V、5V输出的滤波电容,试更换看能否启动并测量三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

初学者还是断电检查好,不然弄成短路,被电到了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