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提示未格式化

楼主(2012-03-26):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硬盘..一共3个分区中间的分区打开提示未格式化...请那位朋友说下 用winhex什么写

网友:
没格式化   格式化就可以了吗

网友:
分区了 没格式化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到吧!!扫扫看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不能盲目的用WINHEX处理,先要看看是否有坏道,如果,有坏道就要用DE工具,没有坏道的话,直接可以用软件扫描提取。

网友:
先格式化吧

网友B:
罗工 啊   这种提示格式化  不是典型的  dbr损坏吗   直接用winhex  不好吗  为什么   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 啊   这种提示格式化  不是典型的  dbr损坏吗   直接用winhex  不好吗  为什么   求解答

造成提示格式化的原因很多,要分清楚原因才能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不能盲目的用WINHEX处理,先要看看是否有坏道,如果,有坏道就要用DE工具,没有坏道的话,直 ...

有坏道就用DE工具,请问DE是什么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坏道就用DE工具,请问DE是什么工具啊

PC3000带的数据恢复镜像。

网友:
用RCT简单扫下开头,看看有没坏道。没的话 winhex查看下 MBR  DBR 等参数。

网友:
你们都没明白什么意思....我说的 d区打不开 ...是 DBR损坏...用  winhex怎么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