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短路的板子,没有图纸该怎么办才好?

楼主(2012-03-26):
新手请教,,对于一个短路的板子,如果没有图纸该如何下手才好!

网友:
短路的板子基本上是不需要图纸的,至少我修短路的板从来不用图纸 。上电大短无非几种情况,一种是主供电电容短路,一种是某路供电上管击穿,还有一种是板层烧穿短路。第一种加电烧,控制电流 ,我一般是控制到1.5左右,然后去摸电容是否有烫情况,第二种是量下各路供电的DS阻值,第三种就看运气了,曾经挖洞挖好一块

网友:
说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烧鸡大法你懂的

网友:
谢谢了,,学用烧鸡法!

网友:
短路的倒好办,通用的办法就是烧鸡,我最怕的就是信号故障,没图找起来很费劲的。

网友:
先测电感,找到有疑问的电感拆下来看看是哪一端短路。那个板层间烧穿基本上可以报废了。最难的就是微短,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还可以工作的板子,比如微短电感下极负载对地阻值25,你会怎么办??

网友:
好一个烧鸡

网友:
加一个电压到短路的地方,一般是3V左右,看哪里发热。

网友:
烧鸡大法
新人的禁区!

网友:
绝对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