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6):
请教高手呀,,今天用烧鸡法去测了一个板子,结果有味道出来了,,请高手具体的指点下哦!

网友:
多上论坛看看吧,没懂之前最好不要随便乱用烧坏了其它的可就不好玩了。
同意楼主:
5.0
nyfdxww
同意楼主:

网友:
胡奎
同意楼主:

网友:
先要确定那条线路短路,从小电压慢慢往上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