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无聊,想修个电源,大家看看。

楼主(2012-03-26):
    无聊拿个电源弄弄,这个电源5VSB只有2.5V。 短路绿线各组电压正常,5VSB也正常了。
就是待机时只有2.5V.

5VSB用的IC是八个脚的KC4621,板上用了4个光电偶合,主电源两个,待机两个,查了都正常。谁有没有KC4621的PDF。

补充内容 (2012-3-27 13:05):
431下接贴片电阻变大。更换后OK。改天上图。有空也会画个电路图和大家分享。

网友:
5v只输出2.5V 就是典型电压拉低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短接绿黑5VSB正常,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那么简单。

网友:
看下电容 跟反馈电路 PC817 431

网友:
长城原来老多的电源都是光藕坏了待机2.5V。

网友A:
待机大电容查下,再查下均压电阻。一般这个问题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大电容查下,再查下均压电阻。一般这个问题较多

431下接贴片电阻变大。更换后OK。

网友:
修电源的都是高手的哈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是什么型号?

这电源拿手上相当的沉,品牌是高效。品牌机上的。型号明天看看。

网友C:
我手上有十多个长城300P4电源,还无从入手

网友:
应该是那两个大号的电容有一个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十多个长城300P4电源,还无从入手

长城的电源好弄的很啊。国外品牌机的电源不好弄。

网友:
看做工马马虎虎还不错,期待楼主分享一下维修方法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