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不知怎么了装的系统总是声音没输出

楼主(2012-03-26):
昨天一台很新的惠普I5笔记本  找遍了机身没见型号  改装XP 其他驱动和声卡驱动显示正常  就是死活没声音输出  重新装回WIN7一样没声音 放音乐可以看见声音光标闪烁。没招了。
今天一客户说清华同方台机 机箱前面有声音后面没有  机箱后面前几天都有声音。我去看了一下  装的WIN7家庭版。系统已经重装过了问题没解决故障依旧。在机箱后面声音输出接口拔出和插入音箱都有提示就没声音输出。查看属性里面设置都对的。没招了。

网友(点评):
呵呵.该我了.你这样老师.你去百度打开个歌曲.看上面写的什么,如果说上面都正常显示播放时间一秒一秒的走,就是电脑调制的事了。如果不显示读秒,就打开声音控制,看看喇叭硬件图应该是暗色,就因该是声卡驱动该升级

网友:
版主用耳麦试过有声音吗?

网友(点评):
用耳机试了没声音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吧,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没让你赔钱就是好的了

网友:
呵呵,把修电源的师傅给难住了。软件没问题就是硬件了。

网友:
声卡坏了哇

网友:
我估计是他家电压不稳烧声卡了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备一块硬盘,装上深度精简版(用U盘才几分钟就装好),记得别装驱动,然后装上官网的驱动,如果还是没有声音,可以断定,声卡废了!
HP笔记本你可以用鲁大师等工具检测出型号,然后网上找一下该型号没声音,需要打补丁的机型,网上都会有补丁下载,如果没有补丁下载的,可以断定两个可能,声卡废了或者喇叭坏了(外接也没声音就是声卡废了)
这是没有声音的最快速也最直接的检测方法,其他方法不用试了,费时又费神。

网友(点评):
我最讨厌HP的机器,老需要打补丁声卡

网友:
现在出来的机子怎么好多都是没 型号的啊 找遍机子就是没有,那个有难度啊,没型号我就官网没的法啦。 以前我到不怎么备 声卡, 今天连续来个2个声卡不号 直接上独立的 搞定。

网友:
可以用CPU ID 看一下主板BIOS型号,就能知道机器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找个USB声卡试试吧或是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很可能是驱动问题。。换驱动试试。。。

网友:
看下默认声音设备,不行就用USB声卡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audio跳线帽。

网友:
我觉得是声卡驱动问题。。。声卡驱动里面的设置。。。。

网友:
试试  换几个声卡驱动··还不行 上个USB的声卡试试!

网友:
插USB声卡试试

网友:
插个USB声卡试试,如果也不行那就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遇到过,一般都加声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