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解,系统进去几分钟后非同寻常的蓝屏!将天地泣鬼神的蓝屏。。。

楼主(2012-03-26):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蓝屏先换内存条,你不会先备份再装系统吗?
我今天碰到的蓝屏是因为硬盘坏道太多造成的,重做系统不了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用测试硬盘装一下试试。

网友:
换硬盘装试试嘛。。这么水的问题都问...蓝屏现象涉及问题太多。 只能一样一样换过来

网友A:
在PE下会不会蓝 ?

网友:
排除法             多换下东西

网友:
用PE启动试试 这样比较快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硬件故障.电脑太老了,不行了

网友:
蓝屏多半是硬盘有坏道 建议你说明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说明牌子 老机器 新机器

网友:
这个蓝屏有可能是系统,也可能是硬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下!

网友:
内存重新插拔试试看。

网友:
系统重装就好啦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笔记本的话看看是不是有指纹识别,硬件驱动感觉一下,这个蓝屏我看不像硬盘啊

网友:
我想是系统问题,因为我过去重启了,是可以进系统的!
  但系统桌面变得有很多字,还有一个按键,按下按键就回去原来的界面了,忘了那是叫做什么了!

网友:
打开事件查看器,发现事件8与事件11一直重复出错!

网友:
你看看BIOS是否设置正确     不行就有测试盘试试是否蓝屏

网友:
最起码把电脑配置传上来看下,才可以判断`!

网友:
內存 硬盤 檢測是否正常

网友:
蓝屏先换内存条

网友:
用测试硬盘 先来个系统在说

网友:
好像是主板上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还是先进PE测试下吧!

网友:
一般客户不让做系统,应该先换个硬盘线、内存试一下,还不行的话最好换一个自己的硬盘试下,或是告诉客户必须做系统试,让他把重要的文件告诉你,在PE下移动下,不重要的放弃

网友:
中毒或者是硬件引起,代换吧

网友:
换内存 换硬盘 换系统 换电源 。。。还是不行——直接换人!

网友:
三种可能,1是硬盘和系统,再有就是显卡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索尼一体机,把内存查查就好了

网友:
蓝屏一般是内存和硬盘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360软件,卸载试试看,或者检查数据线和电源

网友:
是不是温度吧,也可能是桥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E下会不会蓝 ?
一般来说,进PE 没有问题说明硬件基本OK

网友:
先扫下硬盘吧, 可有坏道

网友B:
补充下,客户的机器是联想的开天系列,M8800,应该不存在硬件不兼容状况!

网友B:
太感谢各位同行了,一切研究!
今天客户没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昨天我去的时候重启下好好的,为了以防是内存问题,我拔插了内存!

网友:
先查硬盘坏道MHDD看下,如果正常,换个内存试试,还蓝屏的话,看看是不是温度高啦,如果条件可以的话,不重装系统,就装个双系统试试呢,看看新系统蓝屏吧,哈哈,反正就是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