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2-03-26):
今天修了一台sl400开机一长两短报警,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正常进系统,是怎么回事。
一长两短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应该不是显卡的是吧

网友:
基本上市显卡,楼主试下

网友:
基本确定显卡的问题 ,这种机器的显卡挺爱出问题 不过是灌胶的不好处理
同意楼主:
4.0
穆杰
同意楼主:

网友:
显卡问题大,

网友:
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

网友:
先 风枪吹下。看怎么样。 在考虑做显卡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外接正常不一定显卡没问题,报警明显就是显卡呀!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十有八九会好

网友:
一长两端机器已经点亮了不显示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上面说的对用风枪吹一下看在干,,,打下LVDS的阻值看看也可以,,,

网友:
打黑胶的,有的搞了哦。有好的设备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
甘接屏又如何?甘报错明显就系显卡问题!

网友:
上面楼上的说了,用风枪吹一下,看一下还报错不?

网友:
显卡重植bga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做呀

网友:
下面也有黑胶的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外界和内屏 显示不在一起的

网友:
外接和内接是两路信号 外接并不绝对代表内接正常

网友:
显卡啦 修过挺多的,,,那天一天修了两块, 打黑胶的 显卡显存 北桥都是, 一不小心会爆珠, 温度先低点 。不行的话 直接重新植球啦

网友:
外接和内接是两路信号啊,给客户报下风险,BGA轻轻加热下就OK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