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IT8282M CYT 代换 IT828M AYT 注意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26):
主角:ECS   RS485M-M REV :1.0   (AMD平台,二代内存)
故障:不开机
维修中蛋疼的问题:检查故障判断IT8282M坏,换了可以开机,内存1.8正常,但是没有VDD2.5V,导致cpu也没有供电。以为芯片不良,换了几个都一个衰样。

好吧,得仔细点来,VDDA_EN一直低电平,按照时序,vdimm_str应该为高电平,测量为1.8v,直通内存供电,正常,但是换了几个芯片,vdda_en还是低电平,坏的it8282m 版本ayt,代换的我只有cyt,以前都直接代换没有问题,现在就不行了。

仔细对比发现:it8282m   ayt 的cdimm_str为1.8v ,而cyt 的cdimm_str为5v.于是挑起此脚接个1k电阻上拉5v.  终于vdda_en 高电平。反复测试,主板ok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这样一来让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LZ的分享令我看到了另一片天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问一下为什么要用1K是电阻,不接电阻或用其它的行吗?有讲究吗?是不是为了限流作用啊?

网友:
太强大了,让我等新手维修思路更广了。

网友:
本来芯片的角定义不明白学习了

网友(2012-06-02):
感谢的经验分享!今天救活一块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