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波清华同方K4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3-26):
清华同方K40板号S42C NPB
用户反应使用当中黑屏,再开机不亮机,这机器用的N卡,风扇基本堵死了,加焊显卡之后可以亮机进系统了,但会不定时掉电,特别是用手压北桥或显卡反面的时候开机电流到0.2-0.3就掉电,有时是开机电流到0.9不动不亮机.分析应该是某路电压没有产生或有开路短路类情况所致,之前发过用示波器抓波ADS#信号,现在机会难得就用示波器修好这台机器,供大家参考.
首先看示波器触发模式的具体条件设置:

1,按TRIG MENU进入触发模式;
2,LEVEL旋钮调节触发电压到500MV;
3,触发类型选边沿;
4,斜率选上升沿触发;(看下图)
5,触发方式选正常;
6,设置好显示电压和周期时间;
7,清空屏幕;

下面是每次触发掉电时抓到的几个电压
3.3V供电正常
  1V左右的北桥供电正常
  1.5V正常
显卡供电正常
其它的1.8V正常,CPU无电压;看来还得查一下电路了,找到MAIN_PWROK开机瞬间只有0.2V左右,明显不对

分别断开PD18 PD20 PD16试机,发现断PD16开机不掉电了,看来问题在PD16直接的V1.2S / VGACORE_PWROK 这个信号上,这个信号分别接到PU4产生+V1.5S和+VGA_CORE电压的TPS51124,抓波这两个电压正常的;另一路到PU13,产生+V1.2S电压的八脚芯片APE8953,实测就是这个电压没有出来,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个时候断开PD16就不用抓波了,但是我还是接上了PD16,用抓的,呵呵,结果是这个芯片的5 6脚1.5V和5V电压正常,8脚EN电压为3.3V正常,234脚都为0,看来是芯片坏,或者2脚FB外围元件不良了,想想有时可以正常亮机,会不会是焊接不良,仔细看了一圈,好像还好,但意外的是加焊试机OK了.现在不管怎么压电路板每次都能正常上电亮机,看来就是PU13虚焊无+V1.2S然后拉低V1.2S / VGACORE_PWROK电压所致.

补充内容 (2012-4-1 11:10):
有人说没有看到电压最后掉下来,可以触发模式调试的第6步设置显示电压和周期时间两个参数做调整,我调的周期是500US,如果想看到电压掉下来,可以调到5MS或更大值;但这个机器主要是看有没有一路电压明显异常或没有产生.

补充内容 (2012-4-3 18:46):
这台机器可以不用示波器维修的,这里用示波器主要是像大家示范一下示波器具有的一大好处,就是判断瞬间产生的电压有无异常。如果没有电压产生或电压过低,低于设定的500MV是抓不到波型的,可以调低触发电压尝试。

网友:
抢个沙发先,相信此贴会火的
楼主为什么选这种方式抓供电是否OK呢,直接打它们有无长城方波不是更方便直观吗
我一般用这种方式是抓供电后级是否存在短路,才选用

网友:
刚买个示波器不会用呀

补充内容 (2012-4-1 22:42):
就是想学呀 不知道有谁教教啊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太给力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2-05-05):
这种问题不好查呀 lz NB
牛人

网友:
楼主很给力,我还没用过示波器。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2012-04-01):
曾经看到一小孩 拿着示波器 玩俄罗斯方块

网友:
你们不会用还买了 我不会用压根就没买
是啊。买了 不会用 这是个摆饰
有同感

网友:
看来示波器使用还挺复杂的。学习了。

网友:
后级短路的波形会是怎样的?
没波呀 有些机器有波好修多了

网友:
历害啊。家有个波波。只会量下14.318和PMH。。其它深咞中。。呵

网友:
很好的思路。再加几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2012-05-29):
对,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A(2012-03-26):
这样可以看电压产生时有无异常,和是否只是瞬间有电压产生;由此可以来判断后级是不是有电流过大或电源芯片只身不良的情况.

网友:
我有台跟楼主一样的板子 一样的故障 也是查到了PU13 这个芯片的1.2V 不正常 后来换了芯片好了 用了2 天又坏了  无奈把外围电路全换了 好了 又测试两天就不行了 反复修了一个月 还在那里放着 有时候触发电流上到0.05 有时候触发电流跑起来 1.8A左右又掉到1.1A 反复这样 测1.2V 这个电压也跟着跳变 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B:
请问这个示波器要不要接地线啊

网友:
真是太历害了啊!要是给我修这块板子也只能焊焊南北桥,然后估计也就报废了!

网友:
我的破波波是模拟的,不能比啊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模拟的,泰克的,很好用,数字的除了能抓波以外其他的没法和模拟的比。

网友:
我也有个波波是模拟的,不太会用。

网友:
新手来看下啊,不是很懂啊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哦,呵呵,

网友:
LZ的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能否把电路图共享出口,我的图纸和你的不太一样

网友:
很好的,案例,打算入手波波了,修疑难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看电压产生时有无异常,和是否只是瞬间有电压产生;由此可以来判断后级是不是有电流过大或电源芯片 ...

那请问怎么知道电压是瞬间有产生?波形是怎么样的,还有电流过大或电源芯片本身问题,又是怎么样波形?

网友(2012-05-29):
调上升沿触发。 开机瞬间看波形。有异常就证明这这线路有问题。通常没问题的线路都会起来。 不知道这理解不对对。

网友(2012-03-27):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怎么知道电压是瞬间有产生?波形是怎么样的,还有电流过大或电源芯片本身问题,又是怎么样波形?

正常情况电压产生的上升沿是线性的只到峰值电压为标准电压时停止上升,然后就一直是一条直线,如果是上升沿明显非线性或水平直线明显有纹波,或一条直线后面很快就先下降为0了就说明有问题,这个操作过程可以适当改第6步 周期时间500 US~5 MS或更大来看,是那个电压先掉下来的.

网友:
没听懂

网友:
补上原电路图.

方正R640G 顶星+S42_VerA S42 NPB VERC1.pdf

1.6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  示波器用的真不错 。  原来我修过亿个BOSS 空焊的 。 也是看上没空焊 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开始以为是南桥空焊的 修了我很久

网友:
哎有个一样的波波,不过还不会用真惭愧啊。

网友:
波波玩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波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也能这样修板子

网友:
LZ应该把示波器应用仔细讲解下,让我们这些不懂的学习下,应该更火呵呵,

网友D:
分析的很给力,对思路很清晰,不过好奇的是楼主应该在测这个信号之前测过复位没出才这么修的吧 ,不过按维修思路来修也是这个顺序,蛮好的,赞

网友:
示波器不怎么会用哦,只知道BIOS的波波还有晶振的

网友:
不会用波波抓电压

网友:
示波器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只能抓电压波吗

网友E:
有点晕,不用触发模式不是更好吗?

网友:
表示我不会使用示波器。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示波器要不要接地线啊

需要的,示波器都需要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晕,不用触发模式不是更好吗?

那有什么方法是更好的呢?就普通模式?

触发模式可以很好的看出某一路电压是否正常,普通模式只能看电压有没有产生而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给力,对思路很清晰,不过好奇的是楼主应该在测这个信号之前测过复位没出才这么修的吧 ,不过按维修 ...

CPU供电都没有,复位当然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