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触摸开关

楼主(2012-03-26):
最近碰到一台福利品的液晶显示器,是触摸式开关。机器的现象是正常使用一小时左右回自动关闭显示器,检测后发现时开关作祟,手头上没触摸开关,想把开关改一改,想开关单独飞线接个在外面使用,可是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不知道哪位高人有办法。从驱动板到触摸按键板只有5条线,都有一一式过,均没成功。

网友A:
想要改装,就要知道触摸开关的原理。

网友:
把触摸开关的线飞到旁边的按纽上,把不常用的按钮给开关,比如自动键什么的。触摸键坏如果没有换件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这个没改过

网友:
直接接线改啊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整个按键板坏还是只是触摸开关的问题,我先改改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改装,就要知道触摸开关的原理。

就是不知道呀,知道就不会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