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笔记本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IBM的笔记本为什么南桥收到RSMRST#这个信号后会发出SLP-S3#,SLP-S4#到PMH7,正常情况下不是要收PWRBTN#这个信号才发出的吗?

网友(点评):
IBM的例外

网友:
其实真的没必要了解那么清楚的。 只要大概知道就行了。
你既然知道  RSMRST#  是南桥 复位。
只要有这个信号。 南桥工作条件就要正常,就要能触发。上电。
南桥要有复位, 已经证明 供电电路已经正常了。 和时钟。
下一步 你应该测CPURST
然后就要上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上电—亮机。

网友:
记得老师讲过,ibm把南桥控制上电的功能都转到tb上了。。至于为什么要问 IBM 的研发团队了。。我们只要知道它的上电过程,能把机器修出来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在待机是已经产生 SLP-S4# ,,SLP_S3#的吧,,,南桥收到TB发过来的MPWRG后就发出这两根信号了吧,,没有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