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 飞利浦 白屏 有时短暂正常后又白屏???

楼主(2012-03-26):
手上有一台显示器 22寸 飞利浦的  有时短暂正常后又白屏???全白的   之前就是白屏后就马上黑了 之后判断是高压板坏了 改了个高压板 但是 现在又是全白 求解决方法,,,,,,,,,,,,??高手解答

网友:
确定是屏吗?有时显卡也会引起白屏的哦!

网友:
驱动板  或者屏吧..白屏灯管肯定亮了..高压没问题

网友A:
白屏了看那个屏供电 一般是那里坏了  要是没有坏 那都不好修了 基本上都是屏报废

网友B:
擦一下屏线接口吧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要不就换一根屏线。

网友C:
屏线接口清理干净,不行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一下屏线接口吧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要不就换一根屏线。

试过很多次 了 不行啊 屏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了看那个屏供电 一般是那里坏了  要是没有坏 那都不好修了 基本上都是屏报废

是在屏后面板上的那几组的电压吗 但是又的时候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
白屏属屏供电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清理干净,不行换驱动板试试

驱动板换过了 屏线更是清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屏供电的三个电压是否正常

查了下屏上面电路的保险电压是5v是 是正常的吧 那么 到底是什么坏了啊。??求解了

网友:
白屏时测一下屏的供电如果正常,查一下屏的几组供电,主要查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一下屏供电   有可能是驱动板屏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或者是驱动板热不稳定

网友:
我修过一个白屏.将屏的主控心片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换过了 屏线更是清理了

那就检查屏电路吧,飞利浦我遇到过,有个像1117的那个管子坏了,也是用一下白屏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对本人的帮助 次显示器修好了 是驱动挂了  定了个驱动板 把驱动板上面的三个24c16的管子全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