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艰难修复 小小六脚管让我大动干戈

楼主(2012-03-26):
今天修好了一台戴尔1400笔记本 心情非常高兴 我要与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一起分享成功 会让我在工作上更加有信心 得到更多的快乐  开始客户拿来时 说开不了机 之前好好的 突然第二天就开不了了 我拿过来把电池取下 用可调电源开机  发现电流从0.3——0.5A就停住了 停在0.5A 几秒钟后又自动从启 就这样反复 就跟客户说是主板问题 叫他留下来了 他走后 马上拆机 拆完后发现 显卡是631-A2 心中大喜 以为又得一个  然后二话不说 先用风枪预热一下显卡  看有没有反应  预热完后加电 还是一样  然后量了在主板上所有电容和电感都量了一遍电压 发现都是正常的 都有电压 CPU也有0.9V了 然后就想去看一下有没有时钟信号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时钟芯片(被一个铁皮档住了) 当时也没有图纸 就在哪里愣了半天 把南北桥都预热了一遍 还是一样  想想还是要图纸才得 就在网上下了两个图纸 图纸是 (DELL 1420的一样)下了个上电时序图 和一个图纸 在这里我非常的感谢那个上传图纸的那个朋友  打开上电时序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PTS6W~CJZ(5`J0QNAE26(C4.jpg 因为已经有CPU供电了就从CPU管理芯片开启查 按照加电时序 有VCORE 后 CPU管理芯片(isl6260ccrz)就从40脚发出IMVP_PWRGD 信号分别发到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BGZV7Y9JG2YQ%ATRP2]1VR.jpg fileu9D 门电路的第12脚 另一个到南桥  还有一个到IO芯片的43脚 量了一下有3.3V 正常  然后由门电路 U9D的11脚输出 ICH_PWRGD和   ICH_PWRGD # 这两个信号  可是我懒得找U9在哪里 就收索 发现连到io的第16脚 测量了一下发现有3.3v 以为是正常的(这个信号正常时应该是低电平)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P_I{HJ$HD6I]GGXK{1~1HWH.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A`QPFV}(`}INF9{}7E69{S3.jpg我只量了IO的16脚发现有3.3V以为是正常的  再按照时序图的步骤去查下一个就是CLK_PWRGD  信号 从南桥发出到时钟芯片的39脚   3.3V正常 再查 CK_VDD_MAIN  和ck_VDD_48   和 CK_VDD_REF   到CLK_ICH_48M 都正常 现在时钟已经正常了 再查复位 复位从哪里来呢  看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3ALRD){_8GODK2`Q3UXE]EN.jpg 复位是南桥得到前面这些信号后就发出 PCI_RST#和PCI-PLTRST# 这两个信号出来 经过U30 和U14 从第4脚输出复位信号到各处  可是我量了两个芯片的4脚没有电压 再量第5脚有3.3V 量到1和2脚时 发现没有电压 这时我想既然南桥条件全部都到了应该是南桥坏了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AWM$%WDLT{0G5UI1_OY5QP.jpg 就给客户报价格 说南桥坏了  客户同意啦 就干 把南桥换掉 心中一片喜悦  换得后加电 发现还是一样 想想 应该是南桥呀 还是我没有焊好?再上GBA炉(土炮)回焊一次 得了再加电 还是一样 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  然后找找这里的费板 发现有一个板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把io换掉 还是一样 再换BIOS 还是一样 头脑要崩溃了 就静下来 再从头按时序查一遍电路  有点线索了 看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O@TJ`MD8(QNXZD@}CLOHYXV.jpg 我竟然忽略了一个信号没有查 就是因为我之前懒的去找这个U9D 了 为ICH_PWRGD这个信号跟ICH_PWRGD#是一样的 所有我刚才只是去量IO的16脚的ICH_PWRGD#这个信号脚发现是3.3V所以就不管了  原因是南桥还差ICH_PWRGD这个信号所以就不发出复位 IO的16脚是从Q34的3脚输出的测量有3.3V (正常应该是0V)然后测量11脚发现没有电压 再量12脚有3.3V  可是13脚没有电压返查13脚 发现这个信号是由IO的53脚发出  再看IO的工作条件 下图[20Data/] 要想IO发出RESET_OUT#信号 必须要有 加在EC工作的所有电压  和RUN_PWROK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从U9B 的6脚发出来到IO的49脚的测量发现U6的第6脚为0V 14脚供电脚有3.3V [5脚控制脚有3.3V   4脚控制脚为0V 4脚不正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HC2BH2ODK3GV2PG)J6L`VES.jpg 4脚连到了u9A 的第3脚 再量2脚有3.3V电压 1脚为0V 再追查到了 U6B 的4脚 测量他的第5脚供电脚有3.3V  3脚控制脚发现0V(正常应该有高电平)  3脚连到U6A的第6脚 再量U6A 的控制脚第1脚发现有3.3V  既然1脚都有电压了 怎么6脚不出来呢  然后就从费板拆出 U6这个六脚管 换进去 得啦  电流跳了几跳终于到了1.几A 接上屏幕 熟悉的戴尔 终于出来了   维修到启结束 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六脚管 竟然让我大动干戈 换了南桥 IO  BIOS  还差点要做显卡  我就是不懂#号是什么意思 在基地里有些朋友说是低电平 可我有时候也发现高电平正常呢 希望各位能给个明确的答复 一起努力 一起进步!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H_PG3VK1E7M)MW5CDOX`R%H.jpg 1脚是从这里来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CA1XOA@LVGGP9~E7@B9E}9.jpg

网友:
我发这个贴 看见图片吗 各位 看不见的话 我再发过 明天我一起把上电时序一起发上

网友:
厉害啊
图片看不到

网友:
说的很用心,但是你的帖子看起来很凌乱的感觉。一般带#号的都是低电平有效。但有些图纸没有这个说法,只是为了识别和其他的信号的一个表示方法。还是感谢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不错描述的挺详细的不过没看到图片,,,顶了,,

网友: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扎实的真功夫,才是硬道理!

网友:
未睇过1400噶上电时序,但都学到5少了,谢了

网友:
我的机器一样的毛病,我没查他的复位信号,也是一会儿就掉电,电流0.4A,自动重启,还没修好呢

网友:
好的 那我就发个图纸上去给你吧  你按照步骤去修应该可以修得的

网友:
我现在发份有图的给大  家今天修好了一台戴尔1400笔记本 心情非常高兴 我要与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一起分享成功 会让我在工作上更加有信心 得到更多的快乐  开始客户拿来时 说开不了机 之前好好的 突然第二天就开不了了 我拿过来把电池取下 用可调电源开机  发现电流从0.3——0.5A就停住了 停在0.5A 几秒钟后又自动从启 就这样反复 就跟客户说是主板问题 叫他留下来了 他走后 马上拆机 拆完后发现 显卡是631-A2 心中大喜 以为又得一个  然后二话不说 先用风枪预热一下显卡  看有没有反应  预热完后加电 还是一样  然后量了在主板上所有电容和电感都量了一遍电压 发现都是正常的 都有电压 CPU也有0.9V了 然后就想去看一下有没有时钟信号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时钟芯片(被一个铁皮档住了) 当时也没有图纸 就在哪里愣了半天 把南北桥都预热了一遍 还是一样  想想还是要图纸才得 就在网上下了两个图纸 图纸是 (DELL 1420的一样)下了个上电时序图 和一个图纸 在这里我非常的感谢那个上传图纸的那个朋友  打开上电时序图 因为已经有CPU供电了就从CPU管理芯片开启查 按照加电时序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M7Z)L8A)OAMSNU7T{J~CZIA.jpg
有VCORE 后 CPU管理芯片(isl6260ccrz)就从40脚发出IMVP_PWRGD 信号分别发到 u9D 门电路的第12脚 另一个到南桥  还有一个到IO芯片的43脚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D7PK%K(5AD8M~_W]O5UB4ZM.jpg
量了一下有3.3V 正常  然后由门电路 U9D的11脚输出 ICH_PWRGD和   ICH_PWRGD # 这两个信号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GJZJLT@JCNH[OQO0YHN@~]8.jpg
可是我懒得找U9在哪里 就收索 发现连到io的第16脚 测量了一下发现有3.3v 以为是正常的(这个信号正常时应该是低电平) 我只量了IO的16脚发现有3.3V以为是正常的  再按照时序图的步骤去查下一个就是CLK_PWRGD  信号 从南桥发出到时钟芯片的39脚  3.3V正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BR3KW(QMZE%GR{PU%${@7.jpg
再查 CK_VDD_MAIN  和ck_VDD_48   和 CK_VDD_REF   到CLK_ICH_48M 都正常 现在时钟已经正常了 再查复位 复位从哪里来呢  看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E2F[2KI~${PP}R1@XGX%%GB.jpg
复位是南桥得到前面这些信号后就发出 PCI_RST#和PCI-PLTRST# 这两个信号出来 经过U30 和U14 从第4脚输出复位信号到各处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WZ$I4GOH`7G7WOK1RYDQC~C.jpg
可是我量了两个芯片的4脚没有电压 再量第5脚有3.3V 量到1和2脚时 发现没有电压 这时我想既然南桥条件全部都到了应该是南桥坏了 ( 就给客户报价格 说南桥坏了  客户同意啦 就干 把南桥换掉 心中一片喜悦  换得后加电 发现还是一样 想想 应该是南桥呀 还是我没有焊好?再上GBA炉(土炮)回焊一次 得了再加电 还是一样 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  然后找找这里的费板 发现有一个板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把io换掉 还是一样 再换BIOS 还是一样 头脑要崩溃了 就静下来 再从头按时序查一遍电路  有点线索了 看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B(`J`][4UCPG`QP30J)J@H0.jpg
我竟然忽略了一个信号没有查 就是因为我之前懒的去找这个U9D 了 以为ICH_PWRGD这个信号跟ICH_PWRGD#是一样的 所有我刚才只是去量IO的16脚的ICH_PWRGD#这个信号脚发现是3.3V所以就不管了  原因是南桥还差ICH_PWRGD这个信号所以就不发出复位 IO的16脚是从Q34的3脚输出的测量有3.3V (正常应该是0V)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DF5G)`Q]@@RZYR$$(GWDGM7.jpg
然后测量u9d 11脚发现没有电压 再量12脚有3.3V  可是13脚没有电压返查13脚 发现这个信号是由IO的53脚发出  再看IO的工作条件 下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9SKR4UD0FO~694LMST3NVG.jpg
要想IO发出RESET_OUT#信号 必须要有 加在EC工作的所有电压  和RUN_PWROK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从U9B 的6脚发出来到IO的49脚的测量发现U9的第6脚为0V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54J$P8}C%FK6PY`[0PNQ9[W.jpg
14脚供电脚有3.3V [5脚控制脚有3.3V   4脚控制脚为0V 4脚不正常 4脚连到了u9A 的第3脚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8FXZPRV8]T%}%FZ5REWNOYW.jpg
再量2脚有3.3V电压 1脚为0V 再追查到了 U6B 的4脚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ECYG@S{NMQW824GYX76TMC8.jpg
测量他的第5脚供电脚有3.3V  3脚控制脚发现0V(正常应该有高电平)  3脚连到U6A的第6脚 再量U6A 的控制脚第1脚发现有3.3V  既然1脚都有电压了 怎么6脚不出来呢  然后就从费板拆出 U6这个六脚管 换进去 得啦  电流跳了几跳终于到了1.几A 接上屏幕 熟悉的戴尔 终于出来了   维修到启结束 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六脚管 竟然让我大动干戈 换了南桥 IO  BIOS  还差点要做显卡  我就是不懂#号是什么意思 在基地里有些朋友说是低电平 可我有时候也发现高电平正常呢 希望各位能给个明确的答复 一起努力 一起进步! 不过今天又遇到了新问题  就是不认网卡了 因为之前我回焊过网卡 和换过南桥  现在我已经把网卡 和网卡晶振换了 还是不得  量了他的工作条件 可是关于网卡的条件我还是不太了解 就请各位帮我看看 还差那个条件 我发个图片出来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96[7D$VC`N4{{$]`MK98$NT.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JKDO0@EW$[~KR7YF_LQU_80.jpg
大家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量到的电压是  所有供电都正常  然后39脚1.2V 30脚1.2V  31. 和32和12脚还没有量   10脚3.3V  29和28脚0.5V  3脚0V是从IO的88脚发出的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信号   21和22脚有1.几V  37脚2.几V  11脚0V 是从时钟芯片发出的  就这样各位帮帮忙 我该怎么去查? 不得的话就难交差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511-1-1.html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CSVX}N2ZH8@BK(M$%)%UC8A.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0791529/QQ/WinTemp/RichOle/%[NPBL8$ZXM`YB$NJ4O{P1W.jpg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zNTc3fDczYWVjMTc4NmExZWE5YzcyZTFlODM1ZGIzMTMwMDk2fDE3NDIxOTk2MjM%3D&request=yes&_f=.rar

DELL 1420 block diagram.rar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zNTgzfDgwNjBkYzJiNzk2N2IyNzhiMDZmMjUyNjE3OTQ3YzNlfDE3NDIxOTk2MjM%3D&request=yes&_f=.rar   这个是上电时序

网友:
就是图片看不到   同样有点纠结带#的意思

网友:
写的真多啊 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i因为我是第一次发帖图片的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剪图片上来  我刚才是用了QQ那个剪切工具把图片剪出来的  可是上全的时候就不见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还需要大家的帮助  还有 我还有一个上电时序图 就是上传不了 只能上一个图纸

网友:
#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你说#号是低电平有效 可是我按照了 我刚才说的那个 U9 的13 RESET_OUT# 信号原来不正常的时候是 0V  然后11脚是ICH_PWRGD# 信号不正常的时候是3.3V  在机器正常运行的时候我量了一下 13脚RESET_OUT#  这个信号是3.3V呀  然后11脚是0V呀 所以我就迷茫了
我觉的应该是像4楼说的一样 有些是表示有第二个信号存在

网友:
时序和各I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人能好好总结一下啊。呵呵。看到图纸两眼晕花。

网友(2014-07-23):
我有一台1400开机正常,可用10到20分钟然后突然掉电,再按开关没反应,拔掉外接电源再开机又正常进系统了,还是10到20分钟就掉电了,风扇改的常转了,应该不是散热问题,其他电压一切正常

网友:
掉电求解,有没有同行见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1400不开机 问题那么毒

网友:
怎么没图呢 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