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 映泰G31-M7 TE 保存BIOS后跑D2

楼主(2012-03-26):
前面发了一个求助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3146-1-1.html ,因为没办法编辑已修复,重新发这个帖子
  映泰G31-M7 TE 保存BIOS后跑D2 ,现在修复了,中间碰到许多问题 主要是新手又没有师傅知道 都是到论坛上来求助,多谢大家帮助 维修经过写下来
主板型号 映泰G31-M7 TE   V6.8
故障  点不亮
上来清空了下BIOS,点亮了,但进BIOS保存退出后诊断卡就跳D2不动了,重新启动还是D2不跑码,怀疑BIOS问题,到映泰官网上下BIOS刷了 故障依旧
发帖求助 好多人说可能I/O问题,在旧板子上找到一个相同的I/O,换好,因为是第一次换I/O,技术比较烂,下面是第一次换的照片 都没对齐就焊上去了

后来又拆下来重换 终于换到差不多了 拍的图片太大了传不上来,换好后还是不行 ,急了,又下了最新的BIOS刷,刷好后后点亮了,但上CPU风扇后又不亮了,以为是风扇太紧把CPU座什么地方弄接触不好了,后来发现有一根底座上的触点歪了,弄正,上风扇烤机正常

网友:
不错啊,,修东西哪有一步到位的啊,

网友:
多练习下就焊得好了....我正练习中

网友:
bios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啊!  明白了

网友(点评):
听说是bios,原来是io?????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多多练习焊接功夫

网友:
慢慢来,经验是修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学习

网友:
英泰板子的质量现在不行了`!

强烈支持,映泰垃圾。。虽然我手上有几个。。

网友:
bu错    学习中

网友(点评):
你在论坛那么久了,还是在学习中\????杯具

网友:
精神很好,要学习

网友:
写的太乱了

网友:
焊工是练出来的,我以前换IO要很久,现在换个IO一般三钟搞定

厉害,比我快,我不知道多少秒呢??

网友:
是桥的问题

网友:
胆大心细,不要急躁,多学习

网友:
嗯  需要多加努力啊

网友:
不错  可以映泰的 主板就是这样的   很容易误导人的思路   还是多看看   多点经验

网友:
焊IO芯片 去除后 用吸锡线拖下 这样在焊的话针脚都会很正

焊io也要吸锡线???太浪费了。。。

网友(点评):
饱满??你以为是女人啊??光滑平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我都是用烙铁稍微加点锡然后在上面来回拖,直到光亮饱满

拖过锡的话 比较好放正 这样四脚固定 在加焊就比较方便和整齐啦

网友:
差不错这样的代码不过银泰就是BIOS

网友:
熟能生巧嘛,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今日遇到块D2 9B 的板子 BIOS刷过 换下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