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关注论坛的收获学习加实战!MS7142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2-03-26):
在论坛找了半天的资料以及某些视频讲坐。关于开机电路主板开机时序。做了点笔记写上自己的理解,效果很不错,基本都整得很明白。不说多的看我手上的主板,首先我找到图纸,不管大小问题,边学边修边要理解图纸,原理第一,拿好主板没有CPU假负载就用好的试了,上电测5VSB 3VRSMRST正常,晶振一脚0.12左右一脚0.33左右,两脚对地阻值一样。南桥旁边电容3V 1.8V供电都有。开关针3.3V,跑线线开关针到南桥3.3V短接后电压跳变输入了,仔细看图纸半天看不出来输出在哪里,只有找绿线跑线路一开始真不知道怎么跑,南桥IOATX插口旁边三级管找光了没找到和绿线相通的,线路卡在ATX插坐下面找半天找不到,看到论坛的镊子法蛮好用,试一下,果然,找到绿线线路通到MS-6芯片14脚,查图纸14脚PSOUT13脚PSIN 再看13脚电路接一场效应G极控制极,原理是南桥接收到电压好信号后给出开机电压高电平触发,上电按下开关键此G极接收不到高电平,一直处于低电平,由此判断南桥坏!师傅们不知对不对,希望给于指正啊!

网友:
不开机不一定是南桥坏。,还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开机引导过成,
atx加电.实时时钟工作---按开机键---开机触发电路工作,拉低绿5v.atx工作---时钟输出pg好信号---复位---cpu开始工作---pos自检.

网友:
桥坏能这么简单判断吗?多想象,还有什么原因。空焊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V星的板子,MS-6开机控制芯片,如果板子有问题,就会保护不开机,不一定是南桥,我说的对吧,各位老大